[ZLG-ARM] 关于LPC2378 ISP下载!

楼主(2008-02-19):
新作的板子,LPC2378,用flashmagic下载程序提示如图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 而且,波特率只能选择115200,选其他的则提示autobaud fail.还请遇到过的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btiger2000

您好!
  我在SmartARM2300套件上作了测试,ISP操作在从9600bps到115200bps范围均可正常进行。不知您是否我们公司的芯片客户?
                                                   By zlgarm_ltt

楼主:
通过JTAG口,可以下载并运行程序。就是ISP不管用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芯片客户,采购由专人负责

网友A:
btiger2000

您好!
  如果是芯片客户,我们会对您提供最高可达C级(现场技术支持等深入技术支持)的技术支持,并且保证提供A级的咨询服务。如果您是我们的芯片客户,那么您应得的技术支持服务为何不要呢?建议您咨询下您公司的采购。
                                                  By  zlgarm_ltt

楼主:
郁闷极了!浪费了一天的时间!问题解决了!

在上图中,直接选择 是,可以完成程序的下载,而且,程序能够运行。就因为这个提示,导致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查找问题。 开始,我也选择过 是, 但是因为复位电路的芯片没有接,没有可靠复位,导致程序不运行,真是郁闷死了!

 为什么会有上面的提示呢?

网友A:
btiger2000

您好!
   其实只是很简单的一个ID不匹配的问题,如果您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早就把来龙去脉皆清晰、图文并茂的解决方案发给你了。
                                                 By  zlgarm_ltt

楼主:
ID不匹配?软件上选择的LPC2378,我的器件也是LPC2378

我重新下载了一个flashmagic 4.0.9 ,下载就没问题了!

网友A:
btiger2000

您好!
  LPC2378有好几个版本,这几个版本的ID有些许区别。
                                                     By  zlgarm_ltt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