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的T0、T2做定时器用有区别吗

楼主(2008-02-23):
我用T0做定时器工作正常,用T2做定时器不正常,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请教先生们??

楼主:
OK!没开PCON中的对应位

网友A:
回复:关于LPC2300定时器使用问题

xcxxyc:

     您好!

1. 请注意:LPC2300系列的处理器与LPC2000系列在外设的功率控制上存在不同之处!
2. 如定时器,T0、T1系统复位后默认是打开的,而T2、T3则是关闭的。如果需要使用定时器2、3,则必须首先打开PCON中的对应位。具体操作请参考LPC2300的相关数据手册。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