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修改开发板IP地址

楼主(2008-02-23):
我购买了开发板LPC2378,现在想实现修改其IP地址,除了通过串口修改,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其他的建议!

网友A:
chch1020

您好!
  矿大的客户?请将您的客户信息和问题发Email给我(请顺便描述1下,为何您要寻求除串口外的IP修改途径?)。
  Email:lpc2300@zlgmcu.com。
                                             By  zlgarm_ltt

网友B:
呵呵!!

  不知道开发板的地址是程序固定的呢,还是存在ROM里面的,其实你可以通过修改程序来进行啊

网友C:
呵呵,我们学校的啊?

那里最近做嵌入式系统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