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关驱动程序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02-23):
周工您好!
         请问周工驱动程序调试除了GDB方法外,是否还有其它便加有效的方法。

网友A:
驱动程序

jylldf 您好:
   到目前只有GDB是最好的,其它都不能用来调试驱动。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谢谢zlgarm_zhanghuping的解答。redhat9.0 2.4内核,不升级到2.6。uclinux--dist-20070130.targz解压后,是否可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