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新手望周工指教!!!急~

楼主(2008-02-23):
本人新手,看了阵子arm的书了,目前用lpc2106做个小项目,但我还是搞不明白:
1.程序代码到底是用isp下载进片内呢,还是用jtag,是不是jtag既可用来调试有可用来烧写啊?
2.boot和用户程序不管用isp还是用jtag,到底是烧进flash 还是rom啊?
  望周工指教,最好能祥细一点,真的感激!~~

网友A:
JTAG

JTAG和ISP 都可以用来烧写代码.
如果需要脱机跑肯定是下到FLASH中,否则掉电数据就丢失了.

楼主:
新手望周工指教!!!急~

谢谢

网友B:
程序调式

huangbingg  您好:

    两种方式都可以用来烧写程序,JTAG不但能烧写,而且作调试用。其实可以这么想,如果程序不烧写到芯片中,怎么来硬件调试。

    boot代码是厂家固话的,用户不能修改擦除。在LPC2106芯片中只有Flash是用来放置程序的,当然放到Flash中。如果放到RAM(您好像写成了ROM)的话程序掉电后会丢失,但是可以在RAM中调式和运行程序,只是不能保存程序。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新手望周工指教!!!急~

谢谢了!!~~

楼主:
请继续关注下!~

那都用EASYJTAG不就行了,为社么还要有个ISP,它的存在的意义何在啊?望周工明示!!!

楼主:
能回答我一下吗??

可能我的问题有点傻,但也希望周工给我讲一下啊,解了我心头的疑惑啊!!!!!谢谢!~

网友C:
批量时使用ISP

楼主:
批量时使用ISP?

楼上能再仔细点吗?谢了

网友D:
你做产品的时候还会把JATG一起做了吗?

楼主:
矛塞盾开!!!!

11楼经典一句我领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