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Jtag的用法

楼主(2008-02-24):
(无正文)

网友A:
JTAG

armfan 您好:

    程序具体的存储的位置与您选择的生成目标有关,您在调试环境通过查看PC值来具体确定程序的位置。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请继续关注

re:
    你所说的“选择的生成目标”是不是片外调试或片内调试??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靠,加载文件实现的??

    如:
ROM_LOAD 0x80000000
{
    ROM_EXEC 0x8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STACKS_BOTTOM +0 UNINIT
    {
        Startup.o (StackBottom)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ERAM 0x80040000
    {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HEAP_BOTTOM 0x80080000 UNINIT
    {
        Startup.o (HeapTop)
    }

}
jtag通过上述文件把程序加载到0x80000000处???

以上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B:
我想

scatter文件是给link用的。
link生成映象文件后,debugger对映象文件进行解释,了解到哪个程序段定位到哪里。
debugger按照一定的通讯协议,通过JTAG来实现程序段的加载。

楼主:
re

不管按照什么通信协议,JTAG把程序加载到什么位置也应该由用户来设定吧,用户是怎么设定的??

网友B:
呵呵

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啊。
简单的就直接设置RO和RW,复杂的用scatter(分散加载)文件。

楼主:
re

如果用软件SJF把程序下到flash里面,没有代码搬移的话,那么ro设置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但要是JTAG下载,ro设置作用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