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周工2131工程模板+ucosii 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7-11-19):
用周工2131工程模板+ucosii 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忙啊

 我是初学者,想试验一下使用信号量功能 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askStkLengh    64            //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

OS_STK    TaskStk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OS_STK  Taskdisp_1 [TaskStkLengh];
OS_STK  Taskdisp_2 [TaskStkLengh];
uint8 i;
uint8 a1[5];
uint8 b1[5];

void __irq irq_rtc(void)
{
  ILR = 0x03;                   // 清除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write_rtc();

}

void init_ic(void)
 {
    CCR=0x02;//reset RTC
    ILR=0x03;//clear interrupt flag
    CIIR=0x01;//second increament interrupt
    AMR=0xff;//alarm not interrupt
    PREINT=365;//PREINT = int (pclk / 32768) - 1;
    PREFRAC=6912;//PREFRAC = pclk - ((PREINT +1) x 32768);

    VICIntSelect =0x00000000;

    VICVectCntl10=0x20|13;
    VICVectAddr10=(uint32)irq_rtc;
    VICIntEnable=(1<<13);

    CCR=0x01;//enable RTC

 }

void     Task0(void *pdata);            //声明Task0 任务0
void    Task1(void *pdata);         //声明Task0 任务1
void    Task2(void *pdata);
OS_EVENT *DispSem;

        int main (void)
{
    OSInit ();
    DispSem=OSSemCreate(1);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Stk[TaskStkLengh - 1], 2);
    OSStart ();
    return 0;
}
/*********************************************************************************************************
**                            Task0 任务0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PINSEL0=0;
         PINSEL1=0;
    PINSEL2=0;
     IO0DIR=0x01e81c70;
     IO1DIR=0xf3ff0000;//P1.31,P1.30,P1.29 P1.28are output

    init_ic();
    init_lcd();
    read_date();

    OSTaskCreate(Task1,(void *)0,&Taskdisp_1[TaskStkLengh-1],3);
    OSTaskCreate(Task2,(void *)0,&Taskdisp_2[TaskStkLengh-1],4);
    while (1)
    {

      OSTimeDly(10);

    }
}

   /*********************************************************************************************************
**                           Task1
********************************************************************************************************/
void Task1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 = pdata;

   while(1)
  {
  OSSemPend(DispSem,0,& err);
   turn_on_lcd();            //液晶循环显示图片1
   delay(2000000);
   disp_1();
   delay(2000000);
   disp_void(0,0,6,192);
   OSTimeDly(10);
  err=OSSemPost(DispSem);
   }
}

  /*********************************************************************************************************
**                           Task2
********************************************************************************************************/
void Task2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pdata;

   while(1)
  {
  OSSemPend(DispSem,0,& err);
   delay(2000000);
   disp_2();             //液晶循环显示图片2
   delay(2000000);
   disp_void(0,0,6,192);
   delay(2000000);
   //OSTimeDly(10);
   err=OSSemPost(DispSem);
   }

}

/*********************************************************************************************************
**                            End Of File
********************************************************************************************************/
 结果是:只显示了图片1 而且只显示1次 ,也就是任务2 根本没有被执行
    。。。。郁闷好久,请大家帮忙看看阿
           。。。。。不胜感激!!!

网友A:
任务1堆栈

我也是菜鸟,还没有看出问题,但是你任务1的堆栈都没有定义!

网友A:
信号量

任务1最后添加一个延时.否则低优先级任务(任务2)得不到响应.

楼主:
您好,我加了延时,任务2是进去了,但还有问题。。。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任务1堆栈是我书写的有误,已经定义过了,现在我在2个任务中都加了延时: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TaskStkLengh    128            //Define the Task0 stack length 定义用户任务0的堆栈长度

OS_STK    TaskStk [TaskStkLengh];        //Define the Task0 OS_STK  Taskdisp_1 [TaskStkLengh];
OS_STK  Taskdisp_2 [TaskStkLengh];
uint8 i;
uint8 a1[5];
uint8 b1[5];
uint32 year,month,day,week,hour,minute,second;
uint8 flag=0;

void __irq irq_rtc(void)
{
  ILR = 0x03;                   // 清除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write_rtc();

}

void init_ic(void)
 {
    CCR=0x02;//reset RTC
    ILR=0x03;//clear interrupt flag
    CIIR=0x01;//second increament interrupt
    AMR=0xff;//alarm not interrupt
    PREINT=365;//PREINT = int (pclk / 32768) - 1;
    PREFRAC=6912;//PREFRAC = pclk - ((PREINT +1) x 32768);

    VICIntSelect =0x00000000;

    VICVectCntl10=0x20|13;
    VICVectAddr10=(uint32)irq_rtc;
    VICIntEnable=(1<<13);
     CCR=0x01;//enable RTC

 }

void  Task0(void *pdata);            //声明Task0
void    Task1(void *pdata);         //声明Task0 任务1
void    Task2(void *pdata);
OS_EVENT *DispSem;

        int main (void)
{
    OSInit ();
    DispSem=OSSemCreate(1);
   OSTaskCreate (Task0,(void *)0, &TaskStk[TaskStkLengh - 1], 2);
    OSStart ();
    return 0;
}
/*********************************************************************************************************
**                            Task0 任务0
********************************************************************************************************/

        void Task0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PINSEL0=0;
         PINSEL1=0;
    PINSEL2=0;
     IO0DIR=0x01e81c70;
     IO1DIR=0xf3ff0000;//P1.31,P1.30,P1.29 P1.28are output

    init_ic();
    init_lcd();
    read_date();

    OSTaskCreate(Task1,(void *)0,&Taskdisp_1[TaskStkLengh-1],3);
    OSTaskCreate(Task2,(void *)0,&Taskdisp_2[TaskStkLengh-1],4);
    while (1)
    {

      OSTimeDly(10);

    }
}

   /*********************************************************************************************************
**                           Task1
********************************************************************************************************/
void Task1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 = pdata;

   while(1)
  {
  OSSemPend(DispSem,0,& err);
   turn_on_lcd();
   delay(2000000);
   disp_1();
   delay(2000000);
   disp_void(0,0,6,192);

  err=OSSemPost(DispSem);

   OSTimeDly(10);
   }
}

  /*********************************************************************************************************
**                           Task2
********************************************************************************************************/
void Task2 (void *pdata)
{ uint8 err;
  pdata=pdata;

   while(1)
  {
  OSSemPend(DispSem,0,& err);
   delay(2000000);
   disp_2();
   delay(2000000);
   disp_void(0,0,6,192);
   delay(2000000);

   err=OSSemPost(DispSem);
   OSTimeDly(10);
   }

}

/*********************************************************************************************************
**                            End Of File
********************************************************************************************************/
现在问题是,2个任务中的循环只执行一次 ,也就是按顺序显示了任务1和任务2的图片,但只显示了一次,没有再继续循环显示。是不是任务2执行完后没有再调用任务1了?这问题出在哪呢?期待回复,谢谢了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是不是工程模板里 还有哪里要配置呢?? 郁闷好久了...

网友A:
我发现的问题

1、不应操作 PINSEL2,修改了调试模式;
2、中断的使用不当,建议使用受操作系统管理的ISR;使用句柄;

网友B:
两个都在PEND,饿死了!

网友B:
看错了,按照说的情况,好像是没有系统时钟,应该是一直

楼主:
谢谢你们, 问题解决了。。。

谢谢你们, 问题解决了。。。
   是系统时钟的问题 ,我把模板中的time0()给屏蔽了。。。无法产生正确的时钟节拍了。。。哈哈。。。
再次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