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不运行应用程序。

楼主(2007-11-20):
用LPC2214做的两块板子,一块没问题,程序下载正常执行。

另一块,能够用ISP下载程序,但是程序不运行,测P0.14为高电平,能ISP,说明2214可以运行, 还望高手分析一下,可能是哪的问题?例如某个引脚电平不对!等等! 先谢过了!

网友A:
可能是复位不好

检查一下复位信号

网友B:
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1. 检查时钟电路是否正常最常见的错误是不起振如虚焊与
   晶体匹配的电容值不合适
2.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用手工复位的方法可确认复位电路是
   否正常
3. 确认芯片复位时进入ISP 状态的硬件条件不成立

三条确认了一般就解决了。
检查一下吧………………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1、如果时钟电路有问题,如不起振,那么ISP应该也不行吧?
现在可以通过ISP下载程序;

2、手动复位也没有效果;

3、确认P0.14为高电平。

 还有其它什么可能的原因么?

网友C:
re

一块不行,另一块行,肯定是自己的问题.仔细查就是了.

网友D:
我用LPC2114也遇到相同的问题,ZLG的芯片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E:
楼上:LPC2114不是ZLG的,呵呵。建议找NXP

不会不知道NXP吧。

网友B:
用了没有发现问题啊~~~~~

那你换个芯处试一下吧

我说的那三条再对一下

再换个芯片试一下
确定芯片没有问题

楼主:
芯片换过了,就是不运行!晕死了!

网友F:
re

2214芯片
如果您使用了片外存储器或者使用外部总线设备
请确认地址和焊接是否导致程序访问不了而导致出错!
如果您可以仿真就更好了,可以通过仿真发现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B:
哪有你这样子的问题

网友B:
真是怪啊

网友B:
~~

如果软件在一块板子上好了
在别的板子上不好
你就看一下,你的板子是不是哪里没有焊好……
还有就是你的外围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BOOT没有说了,其它的我都说完了,如果你们看一下BOOT也长符合要求那你就只有焊接问题了…………
别的真的想不到,无能为力了,楼主……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问题解决了!

经过多次试验,问题终于解决了!

现在把解决的过程叙述一下:
1、 我用JTAG下载程序,单击GO执行,发现程序(程序中使用了uC/OS系统)进入取数中止,程序已经在其他板子上调试没有问题,所以不会是程序的问题,但是是哪得问题呢?没有结果。
2、用JTAG下载之前一个没有使用uC/OS的程序,运行没有问题,能够正常工作。

3、重新下载现在的程序,跟踪发现在任务切换时发生取数中止,分析可能是堆栈的问题,应为使用的外部RAM, 所以,将外部RAM的重新焊接,同时把总线上的NAND flash 重焊了一遍,重新运行,OK!

正如zlgarm分析的一样!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