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中的电源和地很容易短路--救命啊

楼主(2007-11-22):
我公司最近几次试产,发现LPC2132中的电源和地很容易短路,比例占到10%以上,损失严重,而LPC2131似乎好一些,但是flash太小,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这个问题,那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阿?!!!

网友A:
re~~~

请详细说明怎么容易短路了,是不是电路板设计出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有IO口输入电压过高,导致芯片闩锁了?

网友C:
没听过芯片有这问题?估计是板,或者焊接工艺的问题吧。

网友D:
不会吧~~~在3.3V输出搞个自恢复保险和瞬态抑制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LPC2146,也同样出现芯片发热损坏的现象.而且有些是用了一段时间才损坏.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用的ez1117-3.3v供的电

我用的ez1117-3.3v供的电,所有烧坏的的芯片都是avcc和数字地短路,而且主要是lpc2132,其他的型号如lpc2131/2134/2136我们都在用,没有发现,太奇怪了,
zlgarm:是否需要把相关的电路板图发给您看一下才能确认?

网友F:
我的伙计干活时候,遇到过一次短路!

因为不能确定是不是静电什么击穿了,所以没考虑那么多。直接换一片ok

网友E:
不知原因

我发了电路图给ZLG,但他们回复是电路没问题,

网友G:
考虑一下个元件的匹配问题

考虑一下个元件的匹配问题
各端口的上拉电流是不是太大?

网友H(2008-12-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LPC2366,是用了一段时间才损坏.基本上是刚才用的还是好好的,但是再上电后就会短路,vdd和地短路,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带点插拔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