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咨询点LPC2214一些外设问题!!!

楼主(2007-11-22):
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部分外设寄存器上电复位状态与飞利浦和你们的PDF有点不一样,比如PINSEL2,这个是什么状况!!!正常?还是PDF不确切?

还有就是你们的PDF上说GPIO的使用方法中有段用红字注明的,设置好GPIO后,对IOxPIN=0x0000c700;相当与IOxSET=0x0000c700;IOxLCR=0x00003800; 这样产生一个0,1 的效果,我对IOxLCR=0x00003800有点不理解嘛!!!还有一点,虽然IOxPIN是个只读寄存器,但是我发现IOxPIN=XX的效果和IOxSET=XX的效果是一样的,从JTAG看到IOxPIN和IOxSET的值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2214中内置的AD转换器说明中:

"010:ADCR 寄存器位27 选择的边沿出现在P0.16/EINT0/ MAT0.2/CAP0.2
脚时启动转换
011:ADCR 寄存器位27 选择的边沿出现在P0.22/CAP0.0/ MAT0.0 脚时
启动转换
注意:START 选择100-111 时MAT 信号不必输出到管脚上
100:ADCR 寄存器位27 选择的边沿出现在MAT0.1 时启动转换"

这个是不是说只要设置这里,不要对引脚做特殊设置就可以触发AD转换?

可是我试了以后发现不能触发转换!

最后问下你们给的光碟里面的外设使用例子都是只有一两种用法,当要用到写特殊用法的时候总要去一点点的试,EN和CN的PDF上的一些语句理解起来好摸棱两可哦!!不知道你们那里有全功能外设使用的例子可以下吗?我实在不想花了2000来快钱买了你们的板子,还要"多"花好多时间!

网友A:
re~~~

1:把芯片檫除后,第一次读PINSEL2的值是为上电复位状态

2:IOxPIN=0x0000c700
 为IOxPIN=0x0000 0000 0000 0000 1100 0111 0000 0000b
 写IOxPIN寄存器时,写1为输出高电平,写0为低电平

   IOxSET=0x0000c700
 为IOxSET=0x0000 0000 0000 0000 1100 0111 0000 0000b
 写IOxSET寄存器时,写1为输出高电平,写0为无效
   IOxLCR=0x00003800
 为IOxLCR=0x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1000 0000 0000b
写IOxCLR寄存器时,写1为输出低电平,写0为无效

比较以上,就可知IOxPIN=0x0000c700的效果等于
                IOxSET=0x0000c700和IOxLCR=0x00003800的效果

3:如果要设置外部信号触发A/D转换,那个外部信号的引脚也是需要用户连接的

楼主:
没发上来,再发一下!!!!!!!

1,  PINSEL2,我上点复位以后直接用JTAG看的,确实不是PDF上的值,我还特地烧了一个空白程序!然后断电在上电看的.
2,这个还是不理解..IOxSET = 0X0000C700,这样是8,9,10,14,15位输出高电平.IOxCLR =0x00003800,是位11,12,13位输出置低,他们有什么关系????
要清除IOxSET置位的那几位不也就是把IOxCLR对应的位置位吗??

还有我把方向设置为输出,对IOxPIN=0XFFFFFFFF,结果IOxPIN,IOxSET,都变成了0XFFFFFFFF!!!!对IOxPIN=0x0,结果IOxPIN,IOxSET,都变了0x0.这虽然对我使用没什么问题,但是也太离谱了点?

3,我解决了一半,也就是重换了2块2214,发现有1个是好拉!!!是不是我的2214时间放长了坏了?(2年前买的!2年对IC来说也不长啊)

网友B:
2楼 IOxPIN 不是为只读吗,怎么可以写了?

2楼 IOxPIN 不是为只读吗,怎么可以写了???????????

楼主:
我搞明白了,对PIN写是为了并口上同时能改变不一样的电平!!!!
不过IOPIN=0X0000C700,对应应该是IOSET=0X0000C700,IOCLR=FFFF38FF,才对啊,ARM并口有不只有8个?

网友C:
ff-c7=38

ff-c7=38

这样才能保证输出c7

虽然ARM并口不只八个,那些没有改变状态,不用多此一举,

个人观点,大家指正^

网友D:
请看2214勘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