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 LPC2119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12-06):
 新作的一批板子,有两块出现了如下的奇怪现象:

   通过ISP下载完程序后,重新上电,执行程序,发现板子上的can总线上的收发指示灯不亮(正常执行应该亮),以为程序没运行,用示波器看晶体起振了,而且有喂狗信号(跟正常的板子比,信号有些密(频率高)), 再看串口的收发也没信号(正常的有信号)。

   结论:程序执行了,但是can,串口都没有动作。

   检查板子焊接,没发现虚焊、短路。而且,我觉得即使个别引脚虚焊应该也不会导致这种问题阿!

   不知道那位大虾遇到过类似问题? 还请指教!!谢了先!

网友A:
re~~~

如果只有两块板出现这种问题,请换一块新的芯片上去,看问题是否解决,如果还是不行,那应该检查电路板及外围器件.

楼主:
谢谢zlgarm!

外围都查过了,没发现问题。现在只剩下换芯片了,明天换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