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13):
现在我们在项目中打算用LPC2138,具体是2138的UART和FPGA相连,但2138的UART线只有TX和RX,我们约定使用标准UART的RTS和CTS线,所以打算用GPIO的两个端口和FPGA的RTS、CTS相连,由于UART和FPGA直接相连,所以握手等协议就不打算用了,我就想请教周工:我发数据时是不是应该判断我的CTS线状态(约定好了低电平空闲可以发送数据)?如果LPC2138很忙,将我自己的RTS(对应FPGA的CTS)置为高电平,对方就知道了?这样做通信会不会出现错误?

网友A:
不会吧,我记得2138好象有一个全功能的UART呀

楼主:
我两个串口都要用

网友B:
IO

倒是有,就是软件很不爽.因为没有DMA,所以那个全功能串口没感觉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