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31SPI问题

楼主(2007-12-13):
最近在看SPI部分,书上写道:CPOL和CPHA在确定值条件下,MISO和MOSI具体数据的驱动和采样,我是这样理解的:数据首先被驱动到数据线上,然后在采样周期被采样到MISO或MOSI中,对不对?也就是先驱动,后采样

网友A:
没错

是这样的,数据什么时候更新输出,这是由硬件SPI接口自动操作,用户一般不需管,数据的采样,代表数据是SCK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