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不能读dm9161E寄存器?phy_add如何确定

楼主(2007-12-14):
(无正文)

网友A:
你就用规定的地址一个一个去测

  应为连接了ARM芯片,所以地址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一个一个去试,我就是试出来的,还有DM9161E的DATASHEET是有问题的,不要全信

网友A:
或者你就直接先读那个含地址的寄存器,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