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快让我发疯了,在线等救命

楼主(2007-12-21):
买了ZLG的LPC2131套件,开发过程没啥大问题,感觉颇顺手,可是在自制了电路板后,调试了10天还没进展,真的要发疯了.
开始对自己的焊接技术没把握,请专业公司焊接了两块板.
我的板子主要是驱动液晶屏和触摸屏的.
第一块板,经检查连接都正常,上电,发现JTAG无法检测到芯片.查振荡器,电源,查连接无果.
再看第二块板, JTAG正常, 程序除了外围一个三极管坏的外运行也正常,换三极管后程序运行不正常,触摸屏不能响应了,再试发现JTAG也不能连接上了. 一通检查发现和触摸屏控制器ADS7843E相连的SPI接口之MISO(P0.18)无信号,断开此信号,发现ADS7843E输出正常,只是LPC2132的P0.18脚始终为低电平,外接一上拉电阻也是低电平,关闭电源检测此引脚并未对地短路.
还好ISP工作正常,再重新编写一段专门检测该引脚的小程序,发现输入检测为低电平(外接上拉的),且不能输出高电平.
再用ISP下程序到第一快板,检查后发现P0.18脚现象完全一样.
我用LPC2131开发套件一切正常,后来换的LPC2132也没问题啊.
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ZLG技术人员帮忙分析,也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就刚开始烧了一片2138,以后都很顺利.

JTAG,ISP都可以用.
JTAG不稳定.ISP很皮实.

网友B:
我一般这样调试

我一般是:
1.检查空电路板电源和地,看有无短路.
2.焊接上电源系统,看输出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3.焊接上lpc2000晶振,外看门狗,复位电路,看输出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4.焊接上ISP相关地电路,看能否下载
5.焊接上jtag相关电路,看jitag能否调试,下载
6.焊接上其他单元电路,编写相关单元软件模块
7.对软件单元模块进行集成,完成总体功能

lpc2000有两个要注意地地方,1是有一个P0.14引脚复位时的电平控制是否进ISP模式
2是lpc2000要使用JTAG,RTCK必须拉低

jtag链接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片子必须焊接好.

楼主:
感谢3/4楼

这些俺也懂,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C:
慢慢找问题吧,别着急!

一个好的做事方法,比啥都重要

网友D(2008-02-01):
先局部后整体

LPC2134可不可以解密啊?

网友E:
LPC2134

lby100918  您好:

   LPC2134加密后是无法**的。
                              By zlgarm_zhp

网友C:
原来是挖坟贴

网友F:
我用了那么多LPC,还没你那么头痛的.

从LPC2014,2132,2378,2103.
都自己做板.
JTAG,ISP都是一次成功的.

只有在2132时曾经折磨了几天几夜,经人指点,才发现是助焊剂问题.
把板子放酒精里面泡了一天,就工作稳定了.

请不要用什么膏状助焊剂,绝大多数都有问题.
板子好了后,用酒精洗下.不然可能出现的问题,非常的莫名其妙.

网友G:
请问yuzhuju

你都是手工焊接吗?
用酒精洗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H:
应该是配置的问题~~~LPC213X系列很皮实...

网友F:
..............

我都是手工焊接的.
用了助焊剂,曾经发现板子老是工作不正常,ISP P0.14也很奇怪,不高也不低的.
电源是标准的3.3V,LDO,居然输出电源都到了3.5V以上.
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可能助焊剂受热后,处于不是很绝缘状态.造成很多PIN之间,电源之间有微短路.
酒精洗后,多余的残留助焊剂就去除了啊.工作就稳定了.没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I:
hehe

lpc213x很好用,楼住可能是刚开始用,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开始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一帆风顺!
呵呵,多琢磨琢磨,有时就是犯了小错误,因为你有一定水平,怀疑不到那上面。。

网友J(2008-03-14):
lpc2132快让我发疯了,在线等救命

”用了助焊剂,曾经发现板子老是工作不正常,ISP P0.14也很奇怪,不高也不低的。电源是标准的3.3V,LDO,居然输出电源都到了3.5V以上.“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只要一上电久了。ISP的管教的电压就会达到3.5V以上。很有可能就是用了助焊剂使得管脚微导通造成的。JTAG下载要注意地址的配置。“-entry 0x00000000 -scatte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ww3.6srcscfmem_c.scf" ”
在ARM Linker中的最下面窗口,要有个入口地址,“entry 0x00000000 ”
这个记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