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公,关于实验3.8

楼主(2007-12-25):
最近用EASYARM2200那个试验箱做实验。做到了 3.8 C语言程序试验。
在启动代码 Start.S
中有4句代码是
 IMPORT   |Image $$ R0 $$ Limit|
 IMPORT   |Image $$ RW $$ Base|
 IMPORT   |Image $$ ZI $$ Base|
 IMPORT   |Image $$ ZI $$ Limit|

编译的时候会有4个错误,如下: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 $$ R0 $$ 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 $$ RW $$ Base (referred from Startup.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 $$ ZI $$ Base (referred from Startup.o).

Error   :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 $$ ZI $$ Limit (referred from Startup.o).

=====================================================================我想是因为那4个Image没有定义吧,否则怎么IMPORT呢?但是在那个C文件中也没有定义啊,如果要定义的话是在哪个文件,怎么定义呢?

楼主:
刚刚把O打成0了,改过了还是不行,请牛人看一下

网友A:
jadetang

jadetang;您好!
    关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刚刚我们用EasyARM 2200运行了同样的程序,并没有出现您所描述的现象。建议您在程序窗口点击project->Remove Object Code ->All Targets试试。

                                                        By zlgarm_wzj

楼主:
zlgarm_wzj

zlgarm_wzj:你好
     你的解答我试过了,但是没有用。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说这种 Image $$ R0 $$ Limit是一个地址指针,如果用分散加载就会出现我上面说的那种报错。
     但是我在试验箱配套的两本书上找不到ADS1.2上面关于分散加载的介绍和资料,网上也没有。如果你能告诉我如何在ADS1.2下不启用分散加载的机制,我将非常感激。

                                               jadetang

网友A:
to jadetang

jadetang;您好!
   请把您的整个程序贴上来,我在这边给您调试一下!

                                                   By zlgarm_wzj

网友A:
回复如下:

jadetang;您好!
请您按如下修改:
IMPORT   |Image $$ R0 $$ Limit|
IMPORT   |Image $$ RW $$ Base|
IMPORT   |Image $$ ZI $$ Base|
IMPORT   |Image $$ ZI $$ Limit|
改为:
IMPORT   |Image$$R0$$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age $$ R0 $$ Limit”之间不要空格。

                                             By zlgarm_wzj

楼主:
谢谢了,你们的耐心真是让人感动

希望我以后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了,不过实验书上确实有空格,我是照着上面打的。

网友B(2010-10-11):
终于知道原因了,我找了好多天啊。

网友C:
实验书上有错误很正常的

网友D:
好像看到群里也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E: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