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SB DMA传输问题

楼主(2007-12-31):
(无正文)

网友A:
每次传输不能大于端点最大包长度,

而不是小于
如一个端点的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则一次传输只能小于或等于64,不能大于
如果你想只传给PC机1字节,在PC机发送IN令牌后只写一字节就行了
如果想传输65字节,则要分两次(假定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第一次传64字节,第二次再传1字节,注意,短包意味着传输结束

楼主:
谢谢。

回楼上,是啊,我本来是这样做的,可是一次成功,再一次就失败了。没办法,我开始找原因。只要把EP2_PACKET_SIZE由64变成1,就没出现了。奇怪啊。但出现其他问题。
哎~~太奇怪了。周工的技术支持放假了,不支持。只好慢慢找。

楼主:
这是BUS HOUND图片

这是BUS HOUND图片

网友A:
BUS HOUND我没怎么用过,

所以对那个图也不是很清楚
周立功公司虽然元旦放假了,但还有很多工程师在网上为别人答疑

如果一次成功,再一次就失败,则可能是程序的其它地方问题,而不是一次发多少字节的问题。比如发送完后没有清楚缓冲区或那些标志位没有设置正确等

楼主:
找出原因了

又是双缓冲结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