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214X在12M晶振的情况下串口波特率要上115200该如何设

楼主(2007-12-31):
我用的是ZLG的启动文件,在12M晶振下,只能用到57600,如果上115200的话,数据就乱了,不知该如何修改设置参数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串口分频值不对

justcool 您好:

 在我们的启动文件中,晶振是按11.0592M设置的,系统的其他频率也是根据以上频率设置的,如你用12M的话,就要将启动文件里的晶振宏定义为12000000(M),然后在计算你的串口波特率分频值.当然如果你直接用我们的提供的函数就不用自己做了.
                                           By  zlgarm_zhp

楼主:
呵呵

多谢指教,我买了本深入浅出,里面已经有说明,已经搞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