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SmartARM2200的光盘中的H-jtag为何不支持LPC2210??

楼主(2008-01-01):
刚买了一块周立功的SMARTARM2200开发板,上面的CPU PACK是LPC2210的,但是配套的H-JTAG却不支持LPC2210,请问如何才能在H—JTAG工具软件中增加LPC2210芯片??

网友A:
回复如下:

bosszc;您好!
    如果您想在Flash中调试的话,您的先在H-Flasher加载一个LPC2200.hfc配置文件(在RAM中调试的话加载LPC2200_ram.hfc配置文件),然后再在Flash Selection点击SST选择SST39VF1601;就可以了,

                                            By zlgarm_wz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