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初学求助。中断老是打不开啊!!!!!

楼主(2008-01-03):
我是个初学ARM的,买了块EASYARM2131。自己回来调试程序,GPIO功能正常。自己写了个UART0的中断,老是不行啊。把光盘里的UART0中断程序拷过来,也不行。我自己看了一下,编译老是提示子程序错误.
void ——IRQ_UART0(void)老是提示这一行出错。
{//代码
}

网友A:
shangxinyu,您好!

请问:
    1. 提示的是什么错误,能粘贴上来吗?
    2. 运行光盘里的工程文件是否正常?
                                                    By zlgarm_zxm

网友B:
回复如下:

shangxinyu;您好
   请您把下面代码:
void ——IRQ_UART0(void)老是提示这一行出错。
{//代码
}
改为:
void __IRQ_UART0(void)老是提示这一行出错。
{//代码
}
"——"改为下划线"__"。
                                                                    By zlgarm_wzj

网友B:
uart0中断

shangxinyu 您好!

   1.光盘中提供的程序是可以调试的,如果您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不要选择“十六进制发送”

   2.每次发送数据的长度要符合uart0中断的触发深度。测试程序中的触发深度为8字节,如果小于8字节也是不能进入中断的。

   3.在进入中断之前中断要使能IRQEnable();

                                                                                                    By zlgarm_l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