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还是不行啊?

楼主(2008-01-03):
编译过去了,也没错误提示。

我的主程序如下:

int main (void)
{
 uint8 i,j;
 sys_set();//系统开机初始化
 sys_start(); //开机处理
 DATA_UART0_SEND[0]=0;
 while(1)
      {workled();
       if((i=key())!=0) ;
       j=spi_one_byte(DM_TAB[DATA_UART0_SEND][0]]);//用开发板的数码管指示错误
      }
 return(0);
}

中断处理为:

void __irq IRQ_UART0(void)
{
 DATA_UART0_SEND[0]=1;
}

结果数码管老是显示0,也就是没有进中断。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zlgmcu.com.cn/dispbbs.asp?boardID=29&ID=1088&page=1

网友B:
有没有开中断

有没有开中断和设置中断向量通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