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dm9161,自动协商和link老是失败?

楼主(2008-01-03):
lpc2368+dm9161,读写寄存器没问题,但是自动协商和检测link老是失败?(偶尔还能成功一两次),请教各位了!!!

网友A(2011-05-24):
LPC2478+DM9161,Link重试3次,每次延时1.5秒,也不成功。用的ucos官方的协议栈,读写寄存器有MII Link Fail的错误,但是能读到正确数据。

网友B:
:$,没用过.不好意思.

网友A:
DM9161EP ,Link灯狂闪,但是Speed灯不亮,Link超时。
可能应该是硬件、光模块、布线等方面的问题,希望今天能突破。

网友C:
我觉得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