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LPC2368的串口ISP电路

楼主(2008-01-09):
使用9013三极管,软件是FALSH MAGIC

楼主:
参考设计上三极管用的8050

网友A:
自动下载.我没用公板上的.电脑不支持自动下载.

楼主:
请问LPcfANS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最近忙,脑子有点不好用.没说清楚.

我用的是手动下载.电脑串口不支持自动下载.原因未明.
你可以仿照HOTPOWER的LPC213X串口自动下载.
////////////////////////////////////////////////////////////
我是通过跳线实现的,烧程序专门做了一个下载线,上面有一个开关.
开关闭合,上电,ISP下载.下载结束,断电,开关断开,上电,运行程序.
不知道你理解没有?

楼主:
请问ISP时都需要哪些外围电路(电源、时钟?)

楼主:
看看我的最小电路对吗?能串口ISP吗?

LPC2368,用两片MAX3232来ISP,这样更加保险吧

网友B:
不用跳线的

   直接用DTR和RTS控制RST和ISPEN,时序由上位机实现

楼主:
帮忙看看我的原理图,能ISP不?

网友B:
钱多呀?用两个232芯片,一个就可以了

   剩下一路 用 电阻、二极管1N4148和三极管9013

网友C:
等咱有钱了,232芯片一用就用2个,用一半,丢一半...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用9013没ISP成,还不知道原因

各位高手, 看看我这次的电路行吗?

楼主:
加电后Y2起振,Y1不起振,救命啊

楼主:
把芯片换成LPC2364FBD100还是没有变化?

高手们支招啊

楼主:
ISP失败是否和CRP代码保护有关?

DS上说如果bootloader在v3.2以上,可以设置3个保护位,如果CRP3被设置,通过
P2.10也不能进入ISP.
可以我的芯片都是从北京ZLG新买的啊.

楼主:
DS还说,

只要User Code Valid为NO的话,无论P2.10什么状态,复位就进入ISP,难道
我没有成功复位.

楼主:
不知道复位后,BOOT LOADER的波特率上多少?

DS上说,复位后使用内部IRC和PLL,频率为14.748M.

楼主:
哪位高手讲讲autobaud的原理啊!

复位后使用内部IRC和PLL通过UART0进行autobaud,autobaud后得到波特率,用这个波特率才进行ISP啊.

楼主:
复位应该是成功的

RSTOUT脚有复位信号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