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液晶接口

楼主(2008-01-09):
EASYARM2200液晶接口有21引脚,但我的一块液晶型号是VP240128TA-01,只有20引脚,怎么办?

我查了两个手册,发现区别在开发板上的 19 20 21  三个引脚,液晶上没有第板上的19脚,它的19 20 就是板上的20 21 引脚。

请问怎么连接
谢谢!

网友A:
将它接出来啊。

你可以用排线和转接头什么将他们连起来啊。

网友B:
douglas816 您好!

您可以看一下EASYARM2200液晶接口的数据手册,看一下第19脚是干什么用的,再对照您的液晶屏引脚,一根一根接起来试试。
                                     By zlgarm_syg

网友C:
LCD 负压

EasyARM2200开发板液晶接口的19脚需要连接液晶模块的负压输出端,看看你的液晶模块有没有这个端口。

       by  zlgARM_l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