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

楼主(2008-01-10):
周工好,我现在有块LPC2214的电路板,我用的菊花链方式连接了两片LPC2214,有时可以用jtag连上,有时连不上,大部分时间连不是,我的P0.14就接了个上拉电路,但是测的时候经常是低电平,所以程序就起不来,不知道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周工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也不知道为啥

不清楚

网友A:
LPC2214

闲雨 您好:

可不可以把您的详细电路图或者相关程序,发上来?

关于P0.14口经常为低的情况,先看看程序上有没有将其设置为输出模式使用。

对于JTAG连接不上的问题,一般是接触不良或程序设置上引起的。您可以多连接试试,通常先上电,再接上JTAG插头,还可以在复位一次。一般在JTAG调试时,将P0.14脚设为低电平。
                                                                              By  zlgarm_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