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的remap功能理解与疑问!

楼主(2008-01-10):
1,remap主要是针对异常向量表而言的,不管异常向量表是在Flash,ram还是boot block中,经过remap以后,我们看到的异常向量表的地址就都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存储的,至于其他的程序代码都保持在原来的固定地址.也就是说remap只是从新映射中断向量表(32字节)和额外的32字节,一共64字节,与其他代码无关.
2,如果是在"用户Flash模式",就没有必要进行remap,因为他的异常向量表本来就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
3,bootload中的load,是怎样把代码从flash中copy到ram中去执行的?
   以上是我这两天看书对remap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肯请大家指出,同事希望对这个理解比较透彻的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copy就是一系列的读flash地址,然后写RAM地址的命令啊

楼主:
谢谢computer00的回答.

谢谢computer00的回答,那么我前面对remap的理解是否正确呢?

楼主:
在深入浅出arm7

楼主:
储器映射模式处于RAM模式疑问?

在深入浅出arm7上册中,如果存储器映射模式处于RAM模式,在remap以后,怎么没有找到将中断向量表copy到RAM中的指令?那么即使地址映射了,也没有相关的跳转指令啊?

楼主:
怎么没有技术支持的解答啊?

怎么没有技术支持的解答啊?我一直都对zlg公司技术支持很有信心的啊

网友B:
remap

hasayakipw 您好!
    您的问题我们会在今天下午5:30之前给出详尽答复。
                                 By zlgarm_ljt

网友A:
如果不需要用到向量表的话,就可以不复制。

如果你的程序中不发生中断,那么中断向量表也就无用,因此可以不复制也照样运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前面的问题:
    在深入浅出arm7上册中,如果存储器映射模式处于RAM模式,在remap以后,怎么没有找到将中断向量表copy到RAM中的指令?那么即使地址映射了,也没有相关的跳转指令啊?

我现在的理解是:
     在LPC2131的mem_b.scf文件中,已经把向量表和其他代码加载进去了,其中向量表放在的0x40000000地址开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系统断电,程序也就都没有了啊?还有就是其中定义的系统"堆空间"和"栈空间"是做什么的?

网友A:
堆空间是动态分配RAM使用的,而栈空间是程序运行时压栈操

网友B:
remap

hasayakipw 您好!

网友C:
我对映射这部分理解得也不够透彻

我想问一下:用户FLASH模式激活后,能否将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中,然后重新映射到RAM中呢

网友B:
remap

biao.1 您好!
    您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在那样操作之前只要使用MEMMAMP=0x02;就可以了。
                                          By zlgarm_ljt

网友C:
再问一个问题

分散加载中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是否表示代码从0X00000000开始存放呢?如果不是,哪从什么地方开始存放,
如果是,不是将BOOT LOAD中的中断向量表给复盖了?因为下载程序的时候运行BOOT LOAD,将BOOT LOAD的中断向量表映射到0X00000000处

网友C:
先谢谢computer00 和周工的回答

网友B:
分散加载

biao.1 您好!
    1、上述程序就是表示代码从0X00000000开始存放;
    2、Boot Load与加载程序的起始地址有不同的物理地址。
                                         By zlgarm_ljt

网友B:
很高兴能为你解答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