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立功的工程师们!

楼主(2008-01-11):
最近在做液晶显示模块(SMART2200)的实验,我用了FM240128,和HS24064的字符,图形点阵LCD模块,不是液晶显示的,但控制芯片都是T6963C的芯片,我在接这些模块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1、Vout和Vo的电压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调可调电阻的时候,Vout 和Vo是同时 变化的,事实上Vout应该电压是不变的,他是从LCD的负压输出端输出的,然后Vo在调W3时,应该按原理图,可以在Vout的一半内变化的,从而控制对比度,但我的Vout和Vo同时变化,使得LCD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电路连线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调W3的时候,电阻在变化,但电压的变化大概就是3.2V到3.8V左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换过好几块都是一样。
2、我将LCD+和LCD-两个引脚接到HS24064的A和 K端,发现在不接这个背光灯的时候,LCD+和LCD-的电压是5V没错,但接了背光灯的时候,这个电压就只有3.5V左右的 ,分掉了一部分,所以,背光灯还是没亮,如果直接接在开发板的+5V端的话 ,可以亮,但这个+5V也降到了4.2V左右,从而没法进行JTAG调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背光灯为什么会分压,
这些LCD模块虽然不是液晶的 ,但控制芯片都是T6963C,应该可以用SMART2200中的例子程序来驱动把 ,但我现在遇到上面两个问题,对比度不能正确调节和背光灯不能正确显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一想请教周立功的工程师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