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14不能JTAG调试

楼主(2008-01-12):
小弟是新手拉,最近用easyarm2100开发板时,核是 2114 ,在用RelInflish下载程序后,h_jtag就找不到芯片了,以为是被加密了,但用lpc210x_ISP仍然连接不上芯片,请各位帮忙啊!

网友A:
回复如下:

khot,您好!
    您可以按以下方法处理:
    1、确保使用ISP对芯片进行了全局擦除;
    2、断开JTAG与电脑的并口连接,再重新连接;
    3、ISP跳线接地,重新进行芯片检测。

                                                    By zlgarm_wzj

楼主:
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ISP没有接地,导致不能正常察除!在用RelInflash烧录后使芯片加密了。谢谢zlgarm_wzj大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