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3 复位失败的问题

楼主(2008-01-12):
用LPC2103做的系统,程序有跑飞的问题,暂时没找到原因。加上了看门狗,当跑飞后可以被看门狗复位。以为这样就可以先凑合用了,可是我错了。
经过1夜的长时间运行,板子彻底死掉,按复位键也不起作用,只能通过断电再加电的方式才能恢复运行。连续2夜都是同样问题,死的相当彻底,现在睡觉前都有阴影了...
在网上搜相关问题,大都是p0.14没接上拉电阻造成的,而我这个已经接了22k的上拉,死机的时候测量其电压,还是3.3v.
请xdjm帮忙分析分析,先谢过了...

网友A:
re

建议您查看您的供电系统,看供电是否稳定。在系统死后看振荡器是否任然在震荡!

楼主:
没有示波器

感谢提示!!
电源没发现问题,同时使用该电源的还有其他工作正常的设备。
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晶振两端电压,貌似没起振(具体数值忘了记录)。
后来网上1顿乱搜,终于找到条线索
http://www.c51bbs.com/c51bbs/topic/c51bbs767929.htm
于是在晶振2端并上1M电阻试试。翻箱倒柜只找到200k,在未断电的情况下接上后居然看到久违的工作指示灯闪烁了,哈哈,再测量晶振电压,有31mv.
晶振我用的是11.0592M,电容30P
今晚继续测试,希望不要再死了啊!!

楼主:
又死了

今早又彻底死了,拆接200k的电阻也没作用。晶振2端电压还是31mv.
断电再接上立刻好了。
感觉就是时钟的问题,不知用万用表怎么测是否起振?
继续求救!!

网友B:
哈哈~~~先架起爱国者导弹~~~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2711/category.aspx

网友C:
增大一点Cx2

 ahr 您好:

从您的现象看,应该是晶振成衰减振荡所致。

您可以考虑将Cx1设为30p,Cx2增大到38p.

最好,能找到晶振数据手册,看看其应该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By  zlgarm_zhp

楼主:
换了个33p

多谢2位回复。
我就是爱国者,nxp不要给我难堪啊,哈哈.

手头只有33p的,先换上试试,另外用另一批晶振对另一块板子同时做测试,希望可以给俺惊喜。前方的兄弟已经去安装了一批板子,要是这几天再解决不了,可就糗大了:(

楼主:
33p果然厉害

果然是高高手!!
33p果然了得。
同时我还修改了去掉了看门狗的中断服务代码。
现在每次死机都可以被狗狗咬起来了。
太感谢了!!

网友B:
恭喜~~~不过估计你的30p的质量有问题,刚看了我的板子也用33P

网友D:
呵呵俺的绝招~~~~~~~~~~

怀疑晶振或者2个电容有问题,先把2个电容去掉;
要是能够起振,一定是2个电容有问题或者焊接质量有问题
屡试不爽
呵呵
11.0592M的晶振,其实使用20p即可;
18.432M,不使用也可以;

以前公司的电容使用特别乱,现在统一使用20p;
兼容:
11.0592
16M(sja1000)
17.XXXXM
18.432M

电阻也统一在:
1K
2K
4.7K
6.8K
10K

网友B:
俺也觉得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