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38的RTC电源和晶振接法

楼主(2008-01-17):
2138的RTC的Vbat脚用不用接?我只需要不断电能用RTC即可,不需要断电后也用,我现在是外接了32。768KHZ的晶振给RTC,但Vbat没接,可以吗?还是必须象2131开发板那样接到3.3伏?

网友A:
回复如下:

fglswh,您好!
    可以,Vbat管脚是用于CPU掉电后,外部给RTC供电,以保持RTC继续工作,如果您不需要CPU掉电RTC进行运行的话,Vbat管脚可以悬空。但建议最好将Vbat管脚连接到VDD管脚。

                                                        By zlgarm_wzj

楼主:
多谢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