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axd调试中条件断点怎么设置

楼主(2008-01-18):
(无正文)

网友A:
条件断点

变色镜 您好!
    进入AXD调试状态,先设置好断点,选择System Views/Breakpoints出现断点管理窗口,双击某一断点设置count的输出值n,这样程序在第n次执行到此处时就停止。
               By zlgarm_syg

网友A:
变色镜 您好!

    在IDE调试器环境下,点击System Views 中,再点击Breakpoint及Watchpoint后,根据需要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By zlgarm_syg

网友A:
条件中断图2

                By zlgarm_sy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