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131实验问题——关于return

楼主(2008-01-18):
在看EASYARM2131开发板时,见配套的《深入浅出ARM7……》实验指导书中的主程序总是 "int main(void)"开始,
最后"return 0;"结束。

我想问,既然主程序不会被调用,且本来没有返回值,为什么硬要给它加个
返回值"0"呢?

不仅在这里,就是刚开始学习C时,教科书上也是这样,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而如果直接"void main(void)"有什么不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小刘
                                             email:hero_0810@163.com
                                                QQ:382339388

网友A:
hero_0810 您好!

main函数在c99标准规定中只能被声明为如下两种形式:
一.int main(void).
二.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main函数的默认返回值为0。

这样做的原因:
一.程序运行期间系统为程序分配资源.
二.程序结束后系统需要对资源进行回收.
三.程序的结束必须是一个可以检测的结果.
                                              By zlgarm_syg

网友B:
void main(void)有的编译器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