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如何将外部flash中的代码搬运到内部ram中,并执行?

楼主(2008-01-18):
LPC2220如何将外部flash中的代码搬运到内部ram中,并执行?

我的系统只有一片外部flash,没有外部ram。

现在想做远程升级的功能,不知道能否实现?

查以前的帖子,说要将代码搬运到内部ram,然后运行。但是,我有些问题没弄明白。

假设有一个函数Update(),要确定此函数在外部flash中的位置比较容易,但是怎么确定这个函数的长度呢?或者怎么确定它的结束位置呢?

换句话说,我知道从哪里开始搬运,但是我不知道搬运多少。

网友A:
LPC2220升级

xlander 您好:

   一般我们可以估算出整个升级程序最大长度,然后将他们整体搬移,最后通过指针跳转到升级处。在这里还要一些编译设置上的处理才行,您可以参考《ARM体系结构与编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 这本书里的相关内容。

                             By zlgarm_zhp

网友A:
代码长度

xlander 您好!
     在您程序被正确编译时,编译器就会显示程序占用多少Flash和RAM.
                                        By zlgarm_ljt

网友B:
代码长度应该不用计算

这里说的拷贝,应该是C语言环境中代码与只读数据的拷贝。是对分散加载文件中RO段的操作,长度只与分散加载配置的长度有关,不必看编译结果。
LPC22XX程序在FLASH RAM的速度不相上下,拷贝到RAM对性能提生意义不大。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三位。我原先以为能够精确的确定长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