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213x启动文件问题

楼主(2008-01-19):
如下
1.先定义一个常量: ABT_STACK_LEGTH         EQU         0
2.分配空间 : 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
3.堆栈空间最高地址: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1)* 4

4.设置中止模式堆栈: MSR     CPSR_c, #0xd7
                       LDR     SP, StackAbt

请问最后SP指向的地址值是多少?

我用AXD看了一下,r13值是0x4000204C 这和fiq,und模式的值是一样的,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值吗?

网友A:
问213x启动文件问题

因为ABT_STACK_LEGTH=0,所以执行完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后没有分配内存空间,返回给AbtStackSpace的是RAM中空闲内存的起始地址,按照你在AXD中R13的值,此时AbtStackSpace应该是0x40002050,然后再执行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1)* 4就是你在R13中看到的值。

楼主:
问213x启动文件问题

我不明白的一点是:

ABT_STACK_LEGTH是0,

ABT_STACK_LEGTH-1应该是0xFFFFFFFF ,

(ABT_STACK_LEGTH-1)*4相当于左移两位得到结果:0x3FFFFFFC,
AbtStackSpace的是RAM中空闲内存的起始地址0x40002050,那么加上0x3FFFFFFC后得到的值0x0000204c当然我知道这个结果是错的,但是怎么转移到了0x4000204C。

如果这样算(ABT_STACK_LEGTH-1)*4=ABT_STACK_LEGTH*4-1*4=4,
0x40002050-4=0x4000204c没问题。

是不是采用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这样的分配方式分配内存空间,只要ABT_STACK_LEGTH为0,不论我把AbtStackSpace      SPACE   ABT_STACK_LEGTH * 4这个语句放在什么地方,AbtStackSpace都指向RAM中空闲内存的起始地址吗??

多谢解答

网友A:
问213x启动文件问题

ABT_STACK_LEGTH-1)*4相当于左移两位得到结果:0xFFFFFFFC,至于是不是指向RAM中空闲内存的起始地址我也不是很明白

楼主:
粗心啊~~~~

拿计算器算的,结果是0x3FFFFFFFC,少看了一个F,粗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