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下的程序

楼主(2008-01-21):
这是在周工的网站上下载的KeilULINK工程模板模板。没有一点改动,为什么会要错误呢

网友A:
keil

ht_chb 您好:

您可以根据错误提示,查看一下原因。对于您的问题,我们将在下午2:30之前给您一个答复。
                                    By zlgarm_zhp

楼主:
等待中

谢谢ZLGARM.

网友A:
keil

ht_chb 您好:

   刚刚,对您说的问题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现您说的问题。经对比,发现您的工程里多了一个rt_sys.h文件。您可以到这里重新下载:
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keil_arm.asp

   同时,需要检查一下您的keil版本,请试用Keil uVision3版本。同时按照下面的提示设置:

运行Keil uVision3,进入Project > Components,Environment,Books.... ,选择Folders/Extensions选项卡,在下面的"Select ARM Development Tools"栏目选择"Use ARM Tools"。

把"RealView Folder"指向安装ADS后放置编译器的目录如c:Program FilesARMADSv1_2,即bin目录的上一级目录,UV3会自动加上下级目录in。
而"Keil Root" 则指向Keil安装目录下的ARM文件夹如c:keilARM。

                                   By zlgarm_zhp

楼主:
试验的结果还是一样的错误

/*********************************************************************************************************
**                  以下为一些与系统相关的库函数的实现
**                  具体作用请ads的参考编译器与库函数手册
**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修改
********************************************************************************************************/
/*********************************************************************************************************
**                  The implementations for some library functions
**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the ADS compiler handbook and The library
**                    function manual
**                  User could change it as needed
********************************************************************************************************/
//#include "rt_sys.h"
//#include "stdio.h"

/* Chxb */
#include <rt_sys.h>
#include <stdio.h>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_swi)

        int __rt_div0(int a)
{
    a = a;
    return 0;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ch = ch;
    f = f;
    return 0;
}

    int fgetc(FILE *f)
{
    f = f;
    return 0;
}

        int _sys_close(FILEHANDLE fh)
{
    fh = fh;
    return 0;
}

        int _sys_write(FILEHANDLE fh, const unsigned char * buf,
                      unsigned len, int mode)
{
    fh = fh;
    buf = buf;
    len =len;
    mode = mode;
    return 0;
}
        int _sys_read(FILEHANDLE fh, unsigned char * buf,
                     unsigned len, int mode)
{
    fh = fh;
    buf = buf;
    len =len;
    mode = mode;

    return 0;
}

       void _ttywrch(int ch)
{
    ch = ch;
}

        int _sys_istty(FILEHANDLE fh)
{
    fh = fh;
    return 0;
}
        int _sys_seek(FILEHANDLE fh, long pos)
{
    fh = fh;
    return 0;
}
        int _sys_ensure(FILEHANDLE fh)
{
    fh = fh;
    return 0;
}

        long _sys_flen(FILEHANDLE fh)
{
    fh = fh;
    return 0;
}
       int _sys_tmpnam(char * name, int sig, unsigned maxlen)
{
    name = name;
    sig = sig;
    maxlen = maxlen;
    return 0;
}

        void _sys_exit(int returncode)
{
    returncode = returncode;
}

        char *_sys_command_string(char * cmd, int len)
{
    cmd = cmd;
    len = len;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

代码里不是有
/* Chxb */
#include <rt_sys.h>
#include <stdio.h>

重新下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A:
您好

ht_chb 您好:

   不好意思,没有注意到这点,请您谅解!

   请确定一下您的keil版本,必须是MDK3.05以前的才可以。
同时,您需要选择ADS的编译器,如上面的设置过程。(这里您需要先安装ADS开发环境才行)

                                      By zlgarm_zhp

楼主:
我收到了EasyARM2131_uCOS_ULINK的模板

谢谢ZLGARM,贵公司的技术支持对初学者是宝贵的。以后希望能和贵公司继续接触下去,做产品也会考虑买贵公司的芯片!!

在编译时没有错误了,就是还有4个警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