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N_CRP在哪声明的?

楼主(2008-01-21):
(无正文)

网友A:
是在编译器中定义的

 xiuzhou  您好:

    模板中的EN_CRP是在ARM汇编器设置窗口中定义的一个全局逻辑变量,根据其值来判断是否对代码加密。

   查看时,您要先选择RelInFLASH生成目标,然后如下图所示点击查看。

在ADS中,是不能自动计算出中断所用堆栈大小的,需要自己设置大小。

                                    By zlgarm_z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