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引脚悬空问题

楼主(2008-01-21):
我现在使用lpc2138 做几块板子,没有用到A/D转换器,D/A转换器,实时时钟RTC,以下引脚是否可以悬空?

实时时钟RTC相关引脚:RTCX1,RTCX2,Vbat

A/D、D/A相关引脚:Vssa(模拟地),Vdda(模拟电压),Vref(参考电压)

网友A:
具体需见数据手册

xjtuer 您好:

   实时时钟RTC相关引脚:RTCX1,RTCX2可以悬空,但是Vbat
引脚在不用RTC时必须接地。

   A/D、D/A相关引脚:Vssa(模拟地),Vdda(模拟电压)两者不能悬空,他们共同为片内PLL供电。Vref(参考电压)可以悬空。

                                By zlgarm_zhp

网友B:
提问

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如果VBAT引脚悬空会产生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