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1的USB通讯

楼主(2008-01-21):
LPC2141的USB通讯,使用自供电和总线供电在程序上有什么区别啊 ??程序再开发板上可以运行,在自己做的板子上不行,运行后电脑报告找到未知设备。而且用BUS Hound抓出来的数据好像也不对。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查了几次了,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USB

iamsxj 您好:

   使用自供电和总线供电时,程序上没有区别,只是在硬件连接上有要求。

   当USB总线供电时,P0.23引脚可以串联1个10K电阻到USB线的VBUS上或连接到VDD3.3。
   当系统为自供电时,P0.23该引脚必须串联1个10K的电阻连接到USB线的VBUS上。
   这两种电路必须采用一种,否则USB将不能正常工作。

   此外,检查一下您自己的板子,通过简单程序确认芯片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By zlgarm_zhp

网友B:
iamsxj

您好!
   此外,请您记下此电话,这是专门负责USB技术支持的:020-28872412。
                                                         By zlgarm_ltt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把D+,D—搞颠倒了。好像还烧了块2141.。。程序已经跑通了。。。我是做的USB摇杆。。

网友B:
iamsxj

您好!
  不客气!问题解决了就好,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