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内置变量的设置

楼主(2008-01-22):
se, ARM, pc, ps, pse
周公你好,ARM汇编器中定义的内置变量不能使用伪指令设置(如SETA,SETL和SETS),如果需要对内置变量设置改怎么做?
如我在Startup.s中想要设置EN_CRP这个变量:
      GBLL   EN_CRP;定义全局变量EN_CRP,并初始化为{FALSE}
如果我想让EN_CRP为{TRUE}改怎么做?
      EN_CRP   SETL   {TRUE}编译出错,Unknown opcode.
谢谢

网友A:
xiuzhou

您好:
    不太明白您的目的。但是,EN_CRP首先已经是1个宏,而非全局变量,所以您那样编程的话,肯定是错的。此外,建议您只要在汇编器里使用EN_CRP宏即可。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网络技术支持,仅对基本的、概念性、原理性、与产品直接相关的问题进行解答。至于运用这些原理去解决具体问题的详细方案,即应用问题……我们一般不提供详尽技术支持(最多是引导性的),毕竟人力物力有限,这点还请xiuzhou您谅解!
                                          By  zlgarm_ltt

网友B:
回复:如何在ARM汇编器中定义内置变量?

Xinzhou: 您好!

在ARM编译器中,应在工程设置->ARM Assembler->Predefines标签下进行如下设置,具体见图示位置:

具体的一些编译器资料,请参考ADS的英文用户使用手册。遇到问题还可以到周立功公司的网站上下载一些技术文档:
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By zlgarm_wgg

楼主:
谢谢周工解答

网友A:
xiuzhou

您好!
    不客气!这是应该做的!还请您日后多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谢谢!
                                                         By zlgarm_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