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看门狗的问题,请zlg指点一二。

楼主(2008-01-22):
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int8  i;

   PINSEL0 = 0x00005500;                // 用SPI方式控制HC595
   PINSEL1 = 0x00000000;
   MSpiIni();
   //IO0DIR = SPI_IOCON;                  // 设置SPI控制口为输出,其它I/O为输入

   WDTC = 0xFF00;                        // 设置WDTC,喂狗重装值

楼主:
错误如下

网友A:
回复:关于看门狗的问题

Jadetang:您好!

1、    在对看门狗外设操作的过程中,应禁止系统的中断系统,以保证喂狗过程不被意外打断,从而避免产生一些无法预测的异常。此外,如果执行了错误或不完整的喂狗时序,也会导致系统复位/中断(如果看门狗已使能)。
2、    此意外也许是因为看门狗的不正确操作所致。因此,强烈建议您在看门狗函数WdtFeed()内,进入喂狗操作之前执行关中断操作;完成喂狗馈送序列后再打开中断。

                                   By zlgarm_w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