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总线读写时,数据波形有点问题。。。

楼主(2008-01-28):
  总线访问,读写数据波形(如下)好像有点不对啊,是不是总线设置上哪儿疏忽了还是硬件板子的问题啊?

关于总线的设置,如下:
         LDR     R0, =BCFG3   // startup.s中
         LDR     R1, =0x0000ffef
         STR     R1, [R0]

void Bus_Init( void )    //
{

    PINSEL2 &= 0xFFFFFFCF;   // P2.7~2.0为数据总线,P1.1为OE
    PINSEL2 |= (0x01<<8);  //  使能WE
    PINSEL2 = (PINSEL2&0xFFFCFFFF)|(0x01<<16);   // 使能CS3
    PINSEL2 |= (0x07<<25);     // 地址线
 }

楼主:
补个图啊

网友A:
总线波形

jstu023123 您好:
   有没有出现数据错误?从图上看这个属于正常范围,看看您总线的驱动能力如何,确认一下是在那个周期产生的如读、写还是其他。
                                  By zlgarm_zhp

楼主:
回zlgarm

   数据倒是没有错,但示波器测的数据口都有这种现象,波形感觉不大干净,好像有个电容在充放电似的。拿NandFlash的程序看了下读写波形,也有这种三角波形。图形如下:

网友B:
你很相信你的示波器呀!

楼主:
这年头儿总得找个靠谱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