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奔三处理器能安装ADS1.2吗

楼主(2008-01-28):
在家里租了个电脑,是奔三的,可就是安装不了ADS,不过同样的安装包在手提上安装成功了,问可能是甚么原因呢?下面是我的电脑配置

楼主: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框

楼主:
心情好急迫

麻烦大侠们帮帮想一想,总不能安装成功可急了

网友A:
ADS

yeqishi  您好:
   出错提示已经告诉您了,您需要一个许可文件才行。

                                           By zlgarm_zhp

楼主:
是不是License.dat那个文件

我在安装的时候加载了License.dat可安装完后就打不开,点击就出现上述错误的

楼主:
ADS1.2安装有要求电脑的最低配置吗

ADS1.2安装有要求电脑的最低配置吗

网友B:
re

License.dat要放在BIN下..好一些.

楼主:
问题补充

关键是我同样的操作在酷瑞手提上安装成功了

楼主:
心情好急迫

麻烦大侠们帮帮想一想,总不能安装成功可急了

总不能放假在家啥都干不了啊

网友C:
是笔记本+p3台式+远程桌面调试么?

楼主:
回复楼上

不太清楚你说的,不过我说的是我在手提上安装ADS1.2成功了,你知道的手提没有并口啊,所以只能找个台式机,可是采取同样的步骤在租的电脑上就是不能安装啊,出现问题请见上

网友D:
re

ADS可以远程桌面调试,只要硬件不出问题就行。我用过。

ADS对于系统目前没有要求,在图钉和非图钉PIII,P4C,肉上都用过。

出现的问题是没有正确的给FlexLM License。如果机器里边装了很多用FlexLM的软件,有可能出现问题。上网搜索一下就行了。都告诉你目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