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UCOS在LPC2210的移植问题

楼主(2008-01-29):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做UCOS移植试验时,按照SMARTARM2200提供的光盘内容,程序运行到OSStart()处就数据中止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__OSStartHighRdy
 LDR     R6, =OSTCBHighRdy
 LDR     R6, [R6]   执行完后,寄存器R6中的内容总是0,请问正常吗?那位牛人能指点一二啊,不胜感激!!!

网友A:
re

1:首先,你先确认是否调用了 OSInit() 函数

2:在

   LDR     R6, =OSTCBHighRdy

   处建立一个断点看看 OSTCBHighRdy 指针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就在写一个测试用的 main 函数, 如下:

   main ()
   {
        OSInit();
        OSStart();
    }
   然后单步跟踪以下看看

   By: zlg_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