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4的UART2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2008-01-30):
LPC2364的UART2为什么连不上?UART0,UART1都正常,UART2,UART3不通,设置相同,硬件相同?

网友A:
bjluhaijun

您好!
  不知您是否购买了我们的SmartARM2300开发平台?该平台配套了大量详细资料。如果看了这些资料,可以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建议您检查一下是否UART2没有在PCONP里使能的原因。
                                              By  zlgarm_ltt

网友B:
PCONP在上电时默认有些部件的电源是禁止的.

下面的列表中在复位后都是关闭的..所以大家注意要打开相关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