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的RTC起振,主时钟不起振是为什么?

楼主(2008-01-31):
RTC晶振32.768K起振,电压峰值差Vp-p为0.5V
主时钟看不到正旋波,12M,6M,11.0592M都试过了
对地电容30p换过,不焊也试过。

楼主:
正常的话是不是上电两个外接晶振就应该起振?不管复位正常

楼主:
又焊了一块,还是如此

手工焊接的,是不是芯片被焊坏了?

楼主:
电路如下:

楼主:
Y2起振,Y1未起振

楼主:
图中Y1不起振,芯片的ISP LOADER是不是使用内部的4M晶振来ISP?

楼主:
把芯片换成LPC2364FBD100还是没有变化,高手们支招啊?

网友A:
LPC2368晶振

chinaitboy 您好:
   对于LPC2300系列ARM来说,复位或上电后是自动选择内部RC振荡器作为系统时钟源的。在ISP模式中,BootLoader程序也是使用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的。
   如果要使用外部晶振的话,首先要使SCS寄存器的OSCEN置位,使能主振荡器(如果没有的话外部晶振是不工作的),然后查询OSCSTAT位,确定主振荡器稳定后才可令其作为系统时钟源。
                                                  By zlgarm_zhp

网友B:
re

to zlgarm:

設置SCS register是指把外部晶振連接到PLL上,新的芯片沒有燒過程序,焊上去主晶振還是會起振,我試過!

楼主:
按照hainanboy的意见的的电路设计还是有问题啊,help

楼主:
zlgarm和hainanboy,谁说的对啊?

网友C:
主题:LPC2368的RTC起振,主时钟不起振是为什么?

主晶振默认是不起振的,需通过软件设置,zlgarm说的没错

网友D(2008-03-06):
主震荡默认不起振

请chinaitboy兄好好看datasheet,datasheet里写得非常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