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 pwm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2008-04-15):
程序初始如下:
    PINSEL1=0x0400;
    IO0DIR=0X200000;

    PWMPR=0x999;                //1000分频,计数
    PWMMCR=0x02;                //设置MR0匹配时复位TC
    PWMMR0=2000;                //PWM为1HZ频率
    PWMMR5=1000;                //PWM占空比为50%
    PWMLER=1|(1<<5);            //MR0,MR5锁存
    PWMPCR=1<<13;                //允许PWM5输出,单边PWM
    PWMTCR=0x09;

网友A:
TO thx02334

thx02334您好:
    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检查:
    1.您可以按照示例操作一下,若正常排除硬件问题
    2.您可以改变PWMPR=0X09操作一下,看是否有波形输出
    3.调试示波器,将示波器调试为AUTO模式
By zlgarm_glh

楼主:
谢谢

错怪斑竹了!
表示道歉!
分频系数改为0x09,也是不行,我实验过.

网友A:
TO thx02334

thx02334您好:
    没关系。
    1.请您将PINSEL1=0x0400;改为PINSEL1=0x00000400;这样才将对应的引脚设置为了PWM5功能。
    2.IO0DIR=0X200000;这条指令可省去,当此引脚做为GPIO功能时才有用。
By zlgarm_g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