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 uart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17):
ZLGARM:
   您好!
   我想问一下,LPC2000 uart通讯问题,我设置触发深度为 14个字节,使能 RBR , THRE, RX三个中断,那么是不是说, 当接受到20个字节的时候,前14个能触发一次接受中断, 那后面六个字节,他是怎么处理的啊,看书没太看懂, 望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到!

我式过,设置成14字节,但只接收一个字节它也会中断,但我不知是不是中断的时间上有什么不同(就是说,是不是接收到14个字节后马上中断,如果接收到一个字节后是不是要等多长时间才会中断),是这个理不?我也没看懂!

网友B:
Re

thx02334  您好:
设置14个字节触发中断,即当接收到大于等于14个字节的数据时,就会触发接收中断,若RHR接收到一个字节之后,在3、4个接收时间之内,且RHR的状态没有发生改变(如又接收到一个数据,或读走一个数据等)则会产生接收超时中断。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楼主:
3、4个接收时间之内

1  . 3、4个接收时间之内  是什么意思?  另外超时中断有什么作用啊?
2  . 总共20个字节,14触发中断后,后面的6个字节 是按什么方式(中断)接受啊?  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C:
后面的6个超时接收

网友D:
好好看看串口中断!

上面有个字符超时中断!

网友E:
也就是说你收到6个字符后,

这时如过了接收几个字符的时间,还没再收到数据,这时就超时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