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

楼主(2008-04-17):
LPC2210的芯片手册上这么写道:
BOOT1:0=01 选择引导CS0 控制的16 位存储器
BOOT1:0=11 选择引导CS0 控制的16 位存储器

想问:在BOOT0等于1时,BOOT1等于0和1有什么区别?

期待周工和高手们的帮忙,谢谢!!

网友A:
问题回复

feiying888 :您好

BOOT1:0=11 选择引导内部Flash存储器。
您可以去我公司网站下载最新的数据手册,对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参考英文原版手册。
谢谢!

on duty: Li Baihua

楼主:
但是,英文手册上也是这么写的?难道会出这种错误吗?

我刚从NXP网站上下载了最新的LPC2210芯片手册(版本为Rev.5),里面也是这么写的.难道NXP公司会出这种错误?

楼主:
再麻烦周工帮个忙:

烦请周工,帮忙告诉我一下:

BOOT1:0=00
BOOT1:0=01
BOOT1:0=10
BOOT1:0=11时,分别从内部还是外部?几位存储器引导?

谢谢!

网友B:
内部,32位!

楼主:
TO:zlg_syg

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我问的是这四种情况下:
BOOT1:0=00
BOOT1:0=01
BOOT1:0=10
BOOT1:0=11

分别从内部还是外部?几位存储器引导?

再麻烦你分别说一下好吗? 谢谢1

网友A:
Re

feiying888  您好:
对您的问题做如下回答:
BOOT1:0=00  CSO控制的8位存储器(外部)
BOOT1:0=01  CSO控制的16位存储器(外部)
BOOT1:0=10  CSO控制的32位存储器(外部)
BOOT1:0=11  内部Fflash
On duty :zlgarm_liuzhao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