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8 分散加载文件问题

楼主(2008-04-21):
men_b.scf中设置如下:
ROM_LOAD 0x40000000
{
    ROM_EXEC 0x4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76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程序选择DebugInRam编译结果如下:
Code     R0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21020    1195        173          2218         43792 Grand Totals
=====================================================================
Total RO Size(Code+RO Data)                     22215(21.69KB)
Total RW Size(RW Data+ZI Data)                    2391 (2.33KB)
Total ROM Size(Code+RO Data+RW Data)             22388(21.86KB)

调试时候老是出现取指令终止之类的错误,请高手帮我看看,用的是LPC2148的芯片(512KB flash,32+8kb的ram)!谢谢啦

网友A:
内存有冲突吧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堆栈应在在最高地址吧 0x40008000

楼主:
谢谢

您说的对,我改了,但是不能改到8000,我只能用到0x40007600,不知道为什么? 中间的IRAM设置也是的:
  IRAM 0x400076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结果好多了

楼主:
异常还是会出现

我怀疑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好?请大家再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只有20多个KB,RAM空间是32KB

网友A:
我的都可以到40008000啊

men_b.scf中设置如下:
ROM_LOAD 0x40000000
{
    ROM_EXEC 0x4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6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8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试试这样吧,要是编译提示内存有不够的地方,你再改IRAM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