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6与MT8888之间的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08-04-21):
因为LPC2136和MT8888之间无法直接连接,所以用下图的方式做了一个电平转换,结果发现其中P0.4、P0.5、P0.6均无法输出(好象已经烧坏),但P1.25却一切正常,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1、如果是IO口真的损坏了,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损坏的?
2、如果没坏,为什么用如下程序对IO口操作没有任何反应(就算把245拿掉,也没有反应了)?

#define     p_IO0         1 << 4            // P0.4
#define     p_IO1         1 << 5            // P0.5
#define     p_IO2         1 << 6            // P0.6

//子程序声明

/**/
int main (void)
{

    IO1DIR = IO1DIR | p_LED1 ;
    IO1DIR = IO1DIR & ( 0xFFFFFFFF - p_KEY1 ) ;    //KEY管脚方向为输入

    /**/
    while(1)
    {
        PINSEL0 = 0 ;
        AD0CR = 1 ;
        IO0CLR=p_IO3;

        IO0DIR = IO0DIR | ( p_IO0 | p_IO1 | p_IO2 | p_IO3 | p_IO4  ) ;

        if( ( IO1PIN & p_KEY1 ) == 0x0 )            //读按扭,反映到LED
        {
            IO1SET=p_LED1;        //灭

            IO0SET=p_IO0;
            IO0SET=p_IO1;
            IO0SET=p_IO2;
            IO0SET=p_IO4;

        }
        else
        {
            IO1CLR=p_LED1;        //亮

            IO0CLR=p_IO0;
            IO0CLR=p_IO1;
            IO0CLR=p_IO2;
            IO0CLR=p_IO4;
        }

    }

}

楼主:
~~~~~~~

自己顶一下.......